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0-11-16):
原帖:
Sony18寸开一段时间花屏并黑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0736-1-1.html

已修好,自己修的,成本0元,更换零件为16V 100UF固态电容一颗(废显卡上多的是),
故障表现不再阐述,自己分析一直都认为应该不是屏问题,重点应该是电压稳定方面,9月闲着没事拿出来再弄弄,

检查供电方面,使用电子制冷板测试,分三步7次,一空载直上制冷板5分钟,完后用最快速度接回主控板开机,正常继续第二步,同一引线点原机测试电源板负载分别为1.3.5秒短通电法,正常继续下一步,控制板电源部分测试,选择合适点接线上制冷板继续以1.3.5秒测试,又正常,犯愁了,继续让他开机看,故障再度出现,晕,带电检查各方面,,,都很正常,,于是断开屏开机一小时再接回,故障一样,判断问题在主控板上,,继续在主控板上游走,,,,,,跑线路时无意中发现有颗电容好像有点不一样,下面的座与管体距离比其他有一点点多,区别小到几乎分不出,用手摇下发现和其他受力果真其他不有点不一样,于是换掉,试机,前三小时正常,但没抱什么希望,到了五个小时左右开始觉得有点希望了,于是装好来开始漫长的试机并睡觉,,,就这样一直开着电脑试了八天都正常就关了主机继续待机测试十天,之后再继续开机又测试了三天,,居然真的好了,感动~

回顾一下,此机问题在与电容质量问题影响到CPU工作异常造成花屏死机(显示器死机),主控板做工好,并全部采用固态电容,拿出去给人维修两次都没发现,之后朋友又帮我换掉所有普通电容,,就没人去怀疑过这些固态电容问题,,,维修时维修员只做简单测试,,,固态电容也是会出现故障的,不能但以外观就可以肯定,因为像我换出来的这个放在那里对比都跟正常没什么区别,所以最好还是换掉来试,,特别是采用全固电容的各方面检查都正常而问题还在的情况下不妨一试,说不定有以外收获

网友:
写的是什么啊

网友:
  贴名错了吧

网友:
写的是什么呀?还是  推荐主题

网友:
实在看不明白呀

网友:
,使用电子制冷板测试,分三步7次,一空载直上制冷板5分钟,完后用最快速度接回主控板开机,正常继续第二步,同一引线点原机测试电源板负载分别为1.3.5秒短通电法,正常继续下一步,控制板电源部分测试,选择合适点接线上制冷板继续以1.3.5秒测试,又正常,犯愁了,继续让他开机看,故障再度出现,晕,带电检查各方面,,,都很正常,,于是断开屏开机一小时再接回,故障一样,

这一段写的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A:
标点符号不用的后果。

网友:
不好意思,书读得少,文笔真的好差,写出来也很难让人明;读书时有次期末考语文只写了班级.名字和作文里面三个字"不会作",还得了个13分清洁分,
首先讲一下电子制冷板
一般我们常见的是12V 6A,即72W,他工作电压可以在0-12V下工作正常,用来测试负载挺好用,
1.3.5秒短通电法是分别以1秒,3秒,5秒短暂通电测试负载,,以液晶显示器的功耗来算一块电子制冷板就足够,
以上测试思路是冷开机一切正常,各方面工作条件暂时正常,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经过维修店维修找不到故障点,朋友交谈得知这情况一般为电源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居多,再就是大问题,屏部分的电路板问题,电源部分的全部电解电容朋友已全部帮我换了,故障一样,所以使用制冷板测试是否电源部分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在来上面提到的断开屏就是将液晶屏与控制板分离开不接,整个显示器就不接屏上电测试,是为了测试除屏外其他是否正常,达到预定时间后用最快速度接上屏再上电测试,我从断电接线再通电用了3-5秒时间就完成了
在此只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在这类机上的这个位置一个电容有问题就可以影响到整机工作不稳定
二.维修店接修后没按顾客提及的故障情况认真测试

在来个做空调时师傅说过的比喻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牙痛引起的头痛是医牙还是医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点符号不用的后果。

兄弟你说的标点符号不用是不是这样?

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

网友:
真的是看不懂啊

网友:
不知道写的什么

网友:
楼主写的什么呀?看也看不懂的

网友:
...写的还可以啊。可以看明白了。这么都说看不明白???

网友:
标题党?进来观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