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复位

楼主(2010-11-16):
复位信号到了南桥但南桥没有发出信号到cpu但桥是好的请问该怎样下手   刚学轻度多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板。。但一般的CPU复位是由北桥发送的。。无CPU复位查三点、电压、时钟、然后就是复位。。一步步按顺序查。。

网友:
新手建议系统的学习下。不然时序告诉你了。也等于白说。何况论坛一堆的时序你多不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