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安装驱动时出错 i386

楼主(2010-11-16):
这一台联想DP600+针式打印机。在安装驱动时出错。可以确定驱动绝对没问题。系统是新装的。只装一半的时候总是提示无法复制文件C:\WINDOWS\Driver Cache\i386。打电话给售后。那边说系统不能Ghost.,要正常安装。只因这是台财务机。不好重装系统。求那位大哥能传个这文件给我,谢谢!!
安装打印机驱动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可能GHOST真的不支持

网友:
系统自带的没有这个型号的打印机驱动,从网上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驱动是在联想官网上下的。而我打电话到售后。售后也说驱动绝对没问题。只是不能用ghost系统。因为ghost系统里面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客户的机不能重装那你就拿自已的机重装个安装版再把文件拷过来了事。

网友:
系统文件缺失问题,现在的系统精简的太多了,把那不常用的文件都给精简掉了导致的

网友:
我用另外的硬盘重装了一遍正常版 的,然后把这个文件用U盘复制出来。嘿嘿。。驱动装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手动装装,

网友:
i386这个文件好多安装版的系统里都有的

网友:
你看看要复印的文件名是什么呀?请报上来。

网友:
关键要看文件名称啊 没有名称是看不清楚的啊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GHOST的系统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很大的啊

网友:
应该是GHOST系统里精简了这个文件,所以你在安装驱动时找不到这个文件,以至于老出错,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从其它安装版系统中拷贝一个这个文件就OK了

网友:
用添加打印机 按装试下·一般可以搞定,针式的很好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