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 ver:4.2(945GCM5)黑屏

楼主(2010-11-16):
如题,能正常开机,使用(浏览网页)过程中,无规律地出现黑屏,且一出现黑屏,开关、复位键都是无能使用的,必须关闭总电源后几分钟才能开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运行别的软件不黑屏应该是 网卡的问题。如果也一样 的黑屏就应该 是显卡或桥发散热量大死机。

网友:
显卡或桥散热量大而死机?这种死法使开关、复位键都无论怎么按都无效,我真是不解!
顺便问一下,正常情况下,什么故障会使开关、复位键都无论怎么按都无效?

网友:
这板返修回来了,听说是北桥的问题。
哎,真是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