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Y-7B70A

楼主(2010-11-16):
我有一台TDY-7B70A纯屏显示器枕形失真,但我没有找到那个管子是校正管,我没有找到TDA122,请教高手控制校正电路的管子除了TDA122外还有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看电路结构,普通的DDD型电路枕校管很好找的,单独的一个线圈连着的管,还并有一个电容,量电感能直通两个逆程二极管的中间的位置。当然一般会有两个电感,另外一个是二次电源的,其他的结构,有的是加到二次电源,或是用一个枕校电感,就不用TIP122的了,一般是行扫描和高压分立的电路,好像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