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WD320的硬盘开机在LOGO画面就死机

楼主(2010-11-16):
插上WD320的硬盘开机在LOGO画面就死机  拔掉硬盘可以通过   后来我换个硬盘就好了    但进了系统再插上这个硬盘就马上死机    也不能检测 郁闷死了     大鸟们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AAJS系列的,这是通病了,应该是固件有问题,需要专业的工具才可能搞定

网友:
可以肯定 就是硬盘的问题 低格下试试

网友:
bios找不到  一接硬盘就死

网友:
好像是0磁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