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G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0-11-16):
宏基4250G反复重启,电流上到显卡位置就马上掉电重启,加焊了显卡不行,换了AMDCPU还是一样。

网友:
电流跑多少,我修过意台索尼的机子不断启动的,是显卡问题,供你参考。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读到LEDID,有没有发出LVDS。如果没有再往前查,我修到过一个ACER 4530_Z05,最后是重植显卡搞定,他机器还有一根内存挂了。

网友:
显卡也加焊与重  值了,还有这块主板是板插的,取下显卡也是掉电重启。

网友:
电流跑多少呀,主板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读完呀,把电压再打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不插显卡板电流跑多少,插上又跑多少,测CPURST#出没出来。LPC上有无波形。

网友:
为什么没人考虑北桥?

网友:
北桥、显卡、内存仔细查查

网友:
做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