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上下拉电阻,快恢复二级管。已经他们的作用????

楼主(2010-11-16):
电阻在板卡电路中的应用,主要有上下拉电阻、保护电阻、限压电阻、热敏电阻四种。上下拉电阻:在板卡电路中常可以见到各种信号串联一颗电阻后接电压(VCC)或地(GND)。通常接电压的电阻为上拉电阻,接地的电阻为下拉电阻。这个电阻的在相应的电路中起稳定信号的作用,并可增加引脚的驱动能力。如图1-2所示,其PWSW+信号经R492这颗电阻与VCC5_SB电压相连,在这里的R492即为上拉电阻。而PWSW-信号经R14这颗电阻与地相连,在这里的R14即为下接电阻。一般来说,上拉电阻的电阻值比较小,一般常用的有33欧姆、56欧姆、470欧姆、1K欧姆。而下拉电阻的电阻值则比较大,常用的有4.7K欧姆、8.2K欧姆、10K欧姆。
上面是解释说明,但是看不明白他的作用,还有快恢复二级管有什么用。,。。跟稳压二级管有什么区别。。
麻烦大家解释下

网友:
没人答下吗??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下拉电阻。。下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置为低电平吗?同时还起分压的作用。。。???

网友:
这是从网上找来的,楼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