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 加电不亮

楼主(2010-11-16):
x41加电,电流0.66,检测卡00。
ibm77p1865  vcc 7,31,59,80,98供电均3.3v正常,21反馈到h8rest正常,但是75脚的pwon#时不时应该有个电压接到个二极管,然后到场效应管最后挂在tps2205t的14脚吧。
我现在不确定ibm77p1865的75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图片如下面

网友:
经过确定,确实是加电后没有电压,待机有电。3.3v
机器还没修好,等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