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3434这个键盘芯片带不带程序?

楼主(2010-11-16):
H8/3434这个键盘芯片带不带程序?
修到一台昭阳V21的电脑,开机不上电,买个新的H8芯片回来换上居然不开机了。是不是有带程序?
不开机

网友:
只能说H8芯片带程序的比较多,至于你说的这款机器还真没留意,比较老了。

网友:
LZ,你说的开机不上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H8系列键盘芯片。日立生产, 集成开机功能,H8/2161 H8/2169 H8/3434 H8/3437 H8/2160 H8/2168 我书上的。供你参考。

网友:
带啊 我搞过的 只能买料板了啊

网友:
看看主板构架图,如果BIOS挂在南桥上EC就带程序。BIOS挂在EC上,EC就不带程序

网友:
楼上正解,找电路图看bios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