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休眠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多谢赐教

楼主(2010-11-16):
笔记本
休眠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多谢赐教
笔记本

网友:
还真没留意笔记本的休眠电路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LID#电路

网友:
休眠电路原理有两种。一种是用按键式,还有一种是磁性开关。主要是控制 S3、S4信号的跳变到EC,然后再送到南桥。使电脑休眠或待机。。。。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