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400改高压板

楼主(2010-11-16):
接上主供电 地  开启电压 能亮但是一插电灯管就亮,应该是开启电压的问题,但3.3V的电压我都接了试过了还是灯管先亮,在屏上接了3.3v还是一样的毛病,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本子不能用通用的吗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如果接屏供电还是高压先亮的话,高压条坏了。换一条供电,电压一样的试试。

网友:
应该没有不能用的理,看来还是你开启信号没找对

网友:
你看下那个3,3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呀,我每次接都接亮屏才起来的3.3V

网友:
我试过了,有一个是没开机没有3.3     开机之后有的3.3,但是接了还是屏先亮

网友:
可能是换的高压条有问题 ,

网友:
楼主的高压条是不是坏了呀,接屏上的供电一定会与屏同步的。

网友:
开启电压没找对,没同步

网友:
从屏上取电压不会错 你的通用高压条有问题吧

网友:
换高压条吧  屏上的电压 都是同步的 还没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哦  直接可以改的 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条换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