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veNF6G-VSTA <asrock>

楼主(2010-11-16):
今天在修一片asrock的主板。。。。代码一直从C1跳到26。。而且是重复着跳的请问是什么问题。。。。。不能显呀。。。哎急呀。。。。有知道的师兄师弟吗告诉我下好吗

网友:
大多数重复跑码都 是 I\O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过了呀。。。还是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招吗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到26的话应该是抓不到显卡哦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和显卡到桥的线路看看 不过IO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两位卡跑00  六位卡显示no-cpu 而且通电就开机 长按开机键能关机 内存供电1.85正常  上假负载   CPU内核电压1.55 VTT电压0.93 PLL电压2.5 系统复位1.85  时钟输入0.01 电源好信号1.85  串行总线电源A 1.28 串行总线B0.18 没修过这板子
这是什么故障 望高手指点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