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QC-3FF能用HRS4-S代换吗?

楼主(2010-11-16):
JQC-3FF能用HRS4-S代换吗?HRS4-S比jqc-3ff多了一个脚,那个脚可以剪段吗?

网友:
这零件坏的几率比较小吧? 看了一下资料应该可以但要弄清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二脚的代换双阻尼二极管
否则会引起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