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11-16):
此机器为三桥合一,AMD的CPU,原故障为不开机,加焊北桥后开机正常,测试了一天发现用电源关机后除了开关指示灯灭了外,其它的指示灯均还是亮着的,上电流表一看才发现是处于待机状态,但单独用电池就可正常开关机,请问一下各位朋友这会是哪的问题呢,北桥的可能性会大吗?(系统重装过、强制关机也是一样)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的笔记本3V-S3的开关管被击穿了,灯一走亮了,关机变待机还真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