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j11 有时能认到硬盘,有时不能。。

楼主(2010-11-16):
   东芝J11 的机器,,量硬盘接工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5V供电正常  ,复位也有5V    3-18脚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接口更换过,准备做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也经历过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或者加焊一下。

网友:
接口到南桥的信号、供电都正常吗?不行才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