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L17NS-8修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0-11-16):
LG液晶显示器L17NS-8电源烧了换了FAN7601、7N60B、光耦、R111、R102、R103、D103还有高压哪P2103NVG。换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屏幕上能见到显示器标一闪就没和电源灯频率差不多。POW控制电压跳变。请教高手是哪保护了,还是带负载能力问题,还是高压有故障?

网友:
查芯片频率脚电阻  供电脚电阻

网友:
这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你的电源上怎么没把TL431也一起换了啊
电压不够和他又决定关系

网友:
有点像是 高压部分由短路的 引起的电源部分保护!你可以断开高压供电12v再试一下,能正常的话应该就是了!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指示灯不闪了,12V测16.8V、5V测4.85V正常吗?谁有L17NS-8图纸发个,测高压没发现短路的,能是后换的P2103NVG不好吗?

网友:
测OZ960  5脚供电不正常0.99~1.25V
这个是怎么供电的,谁有图纸发个,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引起的。我今天修一台优派1721WMB,开始故障是不开机。更换TL431L后可以开机。接负载屏和按键板后又烧TL431L。电源芯片是LD7552BSP,更换后接负载不烧TL431.但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了于是用SG5841代换将4脚连接的电阻改成18K(然来应该是100K)后试机OK。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和我的不一样,好象是高压有问题,把后换的P2103NVG拿下来,OZ960电压就正常了。谁有图发个,看看电路是怎么走的

网友:
空载正常?看下是不是电容 漏电啊,我上次碰到过一个,有的电容 看起来正常,其实就是他的事,你要OZ960PDF?还是要原图啊

网友:
看下这个参考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打成包发上来吗。。。

网友:
谢谢各位
我这个电路怎么和别的不一样,OZ960  12脚接一个三极管上P2103的4脚接到别一个三极管上有和这个近似的图吗?能发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图就这样,也不怎么清晰,发上去也没用啊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2010-12-18):
首先确定电源板自身是否正常,再查其他,每块板子都可以单独代换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