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G,AMDCPU,板插独显,加焊CPU座后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16):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宏基4250G,AMDCPU,板插独显,反复掉电重启,加焊显卡重植后都不行,于是在基地里插了一下,结果来加焊了一下CPU座子,可惜的是,加焊的过程中座子边上鼓起了一个包,冷却后量CPU阻值正常,量内存阻值正常,但是现在总是不过内存,不知道与这个鼓包的PCB可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来是PCB板不行了。难修啊。。。。

网友:
AMD 的CPU 管理内存。所以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CPU 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AMD的爱坏的

网友:
试试看看吧,我经历过的

网友:
amd容易坏cpu
。。。。。。。。。。。。。。。。

网友:
从我电脑上一个AMD的U坏过以后我就不再用AMD了。

网友:
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座子  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如果你加了,AMD的槽子,变成这样的话,那可能你得重新值AMD的槽子了,因为,AMD的内存,是由AMD 控制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CPU座。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不测一下CPU座,看灯是不是全都亮的,不行就直接换CPU座。

网友:
不该会是断线了吧,要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层线断了吧,老何,混的咋样

网友:
仔细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