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尖叫的电源老是和我过不去?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11-16):
故障一:航嘉磐石400  原来用13009 大体积那种。维修师傅 没有大体积的13009 用小个的13009 换上。正常使用2个月,

               后。13009 又烧掉。我就换上大体积13009。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我人品还是什么的,换上的大体积的13009后

               电源,触发后,有很强烈的啸叫声。再拆开来测,13009对面的50V 10UF 电源 发现容量下降,到6UF 马上同值

               换。还有一个35V 100UF 的只有75UF 也换了50V 100UF  上机测试,强烈的啸叫声 马上测量13009下的电阻,

              全部对称。但是接上负载硬盘 啸叫声马上消失。请师傅 求解。声音是 大变压器这边发出来的。

故障2:华硕ATX-2501  这个电源 原本一直使用着,拆开清理灰尘以后,装好。触发 就有啸叫声了 我什么都没动。再次就

                        解.

网友A:
1、滤波大电容有问题,
2、均压电阻有问题,
3、推动波形不对称,
4、总的来说就是推挽不对称造成。

网友:
是指航嘉电源吧?我有一个好习惯,一般都是同值代换的,找不到就找规格稍大的,
滤波暂时不会电容老化吧?没烧13009的时候 是没有啸叫的,烧了之后 我换上去新的13009 就有啸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滤波大电容有问题,
2、均压电阻有问题,
3、推动波形不对称,

航嘉用的200V 820UF 暂时没有代换。用的压敏电阻,我从另外1一个航嘉拆了过来,换上还是有啸叫。至于说推动波形不对称 ,这个只能查?

网友B:
你换的13009是否是山寨的?考虑下输出部分,没带负载电压高吗?494的5、6脚的元件有问题吗?

网友C:
换管,有的放大倍数太低!引起频率漂移!

网友D:
加焊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13009是否是山寨的?考虑下输出部分,没带负载电压高吗?494的5、6脚的元件有问题吗?

我买全新的 5元一只呀~~没带负载 绝对尖叫,带了负载 就不叫了  用的7500芯片 和2片LM33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开关变压器。

已经加焊了~~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管,有的放大倍数太低!引起频率漂移!

还要再换13009呀?

网友:
仔细查一下推动电路

网友B:
没带负载电压高吗?494的5、6脚的元件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带负载电压高吗?494的5、6脚的元件有问题吗?

电压不高~~12V 有12.21 输出  5V 基本都是5.11这个样子

网友E:
滤波电容有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滤波电容有问题,换了试试。

还换呀~~我换了一次了 还是有啸叫声 真怀疑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F:
烧13009的时候要查一下基极的那串电阻电容2极管,另外换上的13009最好测一下HFE,不要差得太多或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13009的时候要查一下基极的那串电阻电容2极管,另外换上的13009最好测一下HFE,不要差得太多或偏小

我等下在去测试 再去测试

网友G:
看下震荡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变值没有,有条件还是用示波器看看吧,这种修起来真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震荡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变值没有,有条件还是用示波器看看吧,这种修起来真头疼

震荡电路我不知道在哪里? 50V 1UF---10UF  我就一个个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 电阻 也看着色环测试了 我就一个数字万用表 机械万用表 一把电烙铁

网友:
是主控芯片,比如494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