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mier Dc-593相机屏上不显示景物。

楼主(2010-11-16):
一部Premier Dc-593相机屏上能正常显示 菜单,镜头能打开,但是不显示景物,所以不能拍照,我对想机不熟悉,请大家指点。

网友:
快门开了没有,开了的话CCD

网友:
怎么能看出快门打开了没有? 正常时不管按不按快门,屏都有景物的呀。

网友: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这相机的维修手册?

网友:
快门叶片能否打开,如果是打开的话应该是CCD或者CCD排线没有和主板连接好,DSP故障也会出此问题

观察快门是否打开的话,可以关掉闪光灯直接看着镜头拍照,如果叶片有动作且能正常开合的话,快门没有问题

网友:
就算快门没有打开,但在没有按快门照相时,取景框中应该有图,然而这没有图,所以与快门无关,对吗?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
理论上,卡片机在取景的时候,快门是需要打开的,这点与单反不同,如果取景时LCD没有看到图像,确实要观察快门是否打开,可以从镜头往机器没部看,如果已经打开,可以看到CCD,没有打开只能看到快门页片,所以以上几位朋友的回答都是检查故障的依据.

网友:
快门叶片好象没有打开呢。
今天上午我把镜头螺丝拆了,但没有把镜头取下来(有线连到的,所以没有取下),把镜头稍向上搬一点,能看到CCD,用手电向CCD上照射,能看到屏上有反应,这应该说明CCD是好的吧,现在应该说重点是镜头上的问题吧,为什么叶片打不开呢?有没有这镜头的资料呀?

网友:
页片打不开,有可能控制快门开关的线断了,有可能快门控制的线圈烧了,有可能页片有异物卡住了,

网友:
谢谢版 主,可不可以详细说说呀,平时没有弄过镜头呢。
镜头排线上有个编号:
LENS-FPS
T0437-2001-00 Rev:A
SU:Y-FA 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