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懂

楼主(2010-11-16):
有一客户的显卡,插在他的主板上和插在我的主板上都一样的故障:就是开机主板自检的时候(显示CPU、内存容量及BIOS版本的时候)特别慢,那个英文字是一个一个从上至下写出来的一样,就这个主板自检都要花5分钟的时间。但是启动系统之后又一切正常哦。用显卡测试程序看也没问题。目测显卡也没有电容鼓包(也更换过电容),测耦合电容全部正常。电压都是正常的。请问这个东东要怎么修了呢?

网友:
你小子还用上你的头像 了哦,先刷显卡BIOS再加焊。

网友:
支持2楼   S  BIOS

网友: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还从来没见识过这样的显卡。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显卡是华硕给IBM代工机器的显卡,网上找不到对应的BIOS,想加焊,有没得BGA。只有退给客户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到网上下一个华硕的BIOS刷一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