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话就会驱不了吗

楼主(2010-11-16):
显卡花屏的话就会驱不了吗?今天弄一块6600PCI_E的显卡影驰的,开机都显示英文
装系统都可以,就是一过XP的画面就灰屏了要查那里,望大家指指点点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存 坏GPU空焊都会造成装不上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显存加加焊可以搞定吧

网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先用软件测一下,刷下BIOS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先刷BIOS再加焊GPU ,如果是三星的K4J显存就先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