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笔记本代码跑E0

楼主(2010-11-16):
1台IBM T43的本了,能开机,但代码能跑5步左右,但跑到E0就停了,此时电流是1.3A左右,插不插内存都跑EO,南桥是82801FBM ,南桥已更换过,北桥是NQ82915GM的,已加焊过,显卡也加焊过,CPU、内存都换过了,但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没做好,还是北桥的问题,网上说这款北桥很稳定,不太容易坏,今天又刷了BIOS,但还是不行,请高手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根据这张图,南桥 PCI总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用假负载打下阻值或换北桥看下,

网友:
北橋拆下重作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看看,有时候数码卡不太准确

网友:
二楼的图片好强大

网友:
IBM 跑EO内存不过,建议更换北桥。换之前最好用假负载测量一下阻抗。

网友:
这一类的故障我修过多例,都是915北桥后故障排除的,你不防一试

网友:
E0应该是不过内存了,先打阻值,再动北桥。

网友:
北桥今天也换过了,故障依旧,还是跑E0,快绝望了,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内存有没有试试

网友:
我那个T43 走E1 也在住院中

网友:
重新植球显卡、可能影响到北桥了,这个有时候试了才好了

网友:
重新值北桥看看吧!

网友:
E0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内存、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波形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有没有好呀,想验证下上在那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