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开机白屏,板载CPU,独立显卡。求助

楼主(2010-11-16):
开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白屏不显示,《白屏的次数比较多》外接正常,显卡也换了故障依旧,
屏和屏线高压也都替换过都不行,  进了一次桌面死机就不行了,  现在依然白屏,偶然能亮一次, 到底是哪的问题,折磨死人了这机器,搞了一下午都没搞好,
有没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师傅们?给小弟指点下  谢了

网友:
换主板就行。你什么都换了。为什么不换主板呢。显卡旁边有没有小的原件变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不换板子,没有掉东西

网友:
外接 一切都正常??  外接是走南桥的  查显卡 和显卡周围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没有坏的,,,,

网友:
看显卡的工作条件,还有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