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主板

楼主(2010-11-16):
一块英特尔D915PDT主板,鼠标键盘不能用,量接口供电有。数据脚直接5通IO,IO换了。南桥也修了,BIOS刷了。故障还是没排除,谁指点下

网友:
重新做南桥试试吧

网友:
  先拆排容 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时钟啊。。。。

网友:
试试USB键盘,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不是桥的问题,就拆排容,还不行就用USB2PS 呵呵

网友:
排容漏电,先清灰尘,再换。

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已经量过数据线的阻值了,怎么直接就杀IO了,阻值是偏大还是

网友:
IO杀了几个了。没用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一试

网友:
把排容换了,量一下组织是否无穷大是的话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