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没有起振电压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0-11-16):
技嘉主板不加电,1117和PCIA14不短路,USB也不短路,强加电无发烫的芯片。晶振两脚无起振电压,都为0,是否可以确定南桥挂了啊?

网友:
先测跳线帽第2针是否有电压,再换晶振和谐振电容,最后SB

网友:
先量RTCRST正常为就先换振晶跟电容就是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不能完全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线帽是两针的,确定有电压

网友:
跳帽有电压,就换晶体和电容试下,就行就SB了。

网友:
谐振电容有没断路

网友:
先把谐振电容取下来再测电压

网友:
2个脚都没有电压。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是南桥,好像电容二端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吧。。

网友:
跳线那里电压的话换个晶振试一下,SB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桥坏的可能较大

网友:
应该不能说明南桥坏吧,我修了很多这种情况了,直接换晶振直接能触发了

网友:
重植下SB 。 。 或者加焊下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换下晶震与电容也不难,试下!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把晶振拆下来量还是无电压,这肯定是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