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开机一会黑屏

楼主(2010-11-16):
一华擎主板,原来的故障时不自检,刷BIOS后能够显示,就是过一会儿会黑屏,求思路

网友:
黑屏死机?找显卡

网友:
黑屏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你检查下显示器看看

网友:
电容?  显卡?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散热没处理好桥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上显卡也是一会就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在刷bios不行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刚加焊了下北桥,结果里面锡珠给冒出来了,不亮了,却还加电

网友:
是不是BIOS的型号没有刷对呀,也有可能是显卡供电不稳定

网友:
显示器正不正常哦,正常的话应该看CPU温度正不正常,主板电容有没有漏液,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北桥虚汗了吧

散热改善再看看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是集成的,北桥拆下来,重置球。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好了  既然把里面锡珠给搞出来了  真的太厉害。。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上的问题,还有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