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屏型号LTM190M2-L31配解码板问题

楼主(2010-11-16):
今天接到了一台客户说在别家修了说是屏坏的液晶, 本来没打算有什么希望的只想试试吧 一试开机白屏过大概5秒后满屏出现竖线我就开始怀疑屏不一定坏或者是屏板上的IC挂了 所以打开机器找了另一台明基的板子试了一下,唉!发现屏确实没坏,因为之前的板子已经让上位仁兄糟蹋得不成样了所以决定改装解码板,用的鼎科2621 跳帽设置12-56两个 试机故障还是和之前一样 开机白屏过大概5秒后满屏出现竖线,怀疑难道是板子不良我又拿了另一块解码板试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用明基的板子可以正常工作,用通用板不能正常显示,难道这两种屏线的定义不一样吗!我该怎么解决呢?
屏型号LTM190M2-L31

网友:
恩,这个问得好,主要原因是三星屏比较特殊,如果说现在我有一块驱动板可以支持LTM190M2-L31屏那么市场上所有LVDS 30针双8 19宽都可以支持了,你现在可以在时常上买个可写程序的驱动板,跟店主要个LTM190M2-L31屏的程序,自己回来写程序,或者叫店主写好程序给你。

网友:
还是乐华板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了 我买一块试试吧!

网友:
重新买了一块板子 刷了资料现在已经修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