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usb都不能用 akita主板

楼主(2010-11-16):
拆机 测接口电压正常 阻抗正常 锁定南桥 用手摸南桥发烫 待机电流0.26a
待机电流偏高 可能后极有短路 但不彻底所以能开机正常使用
测得 1d8v-s0待机就有 pm-slp-s4#作为它的EN信号已有1.4v 开启了
    1d5v-s0 6欧    5v-s5 16欧 都明显偏低
因5v-s5经r186进南桥 断开电阻后5v-s5阻抗2k正常
  1d5v-s0产生芯片u34 拔起 阻抗仍6欧 该电压多数同向南桥
决定换南桥
拔起后上电待机同样偏高 0.19a 难道不是南桥短 是其它地方
不管了 先换 只要能开机
南桥换上后待机还是0.20a左右 触摸板灯有时亮 不触发 自动出1.8v
  拔起1.8v 或1.05v电感 待机电流都能恢复正常 0.03a
怕是北桥有问题吧
因不触发 怀疑GBM南桥也是个先天不良 决定把原来的南桥换回去
换上后有触发了 可以开机 但屏暗 lcdvdd 0v en信号也是0v  北桥发出的EN
不管了 反正能开了 直接短接lcdvcc&3d3v-s0   其它的都正常
打算再换一次南起
换上后待机0.03a正常了 开机显示 不需要 lcdvcc短接屏也能亮了
总结:1gbm南桥温度有铅 225度 45秒  第一个桥可能被我用255度焊内短了
          2 拔南桥待机电流高正常自动 出1.8v正常

网友:
有铅的一般不能超过225度 一般215度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