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主板关机后又重启···

楼主(2010-11-16):
一张TCL的主板···型号记得不得了··是775的CPU

故障是我点关闭计算机··关了后   又马上重启了  只有拔电源···或强制按开关针·几秒 才能关

应经排除系统    BIOS设置  应为我恢复了默认···电源也换了··

确实是主板···

大家帮我看看  是哪个芯片故障造成的····

网友:
查IO芯片咯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CMOS电池有没电

网友:
恩    我先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下io试试

网友:
一般没有装CMOS电池,或CMOS没有电会重启,换个CMOS电池试试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可能性最大,不是还原就可以的,要在电源管理里把所有的唤醒项全部关掉才行。如果确定已经正确设置了那就直接杀IO吧

网友:
对啊,IO可能虚汗啊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查看下CMOS电路是否正常,量下CMOS电池,看电压是否正常(2.7V以上)
加焊IO或换一个新的IO试试;
刷BIOS。赶紧试试吧!

网友:
20针的电源接口座上的绿线的哪一路中的一个开关机用的三极管可能坏了,或电容坏了,换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