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能点亮》但是按CTRL+ALT+DELETE重启就点不亮了。

楼主(2010-11-16):
lenovo.X200.《能点亮》但是按CTRL+ALT+DELETE重启就点不亮了。估计是北桥的问题,北桥是GM45的,我换过还是一样的,BIOS也刷过,请问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报不报警?

网友:
貌似此类的信号时南桥的信号吧、建议换南桥,或者EC

网友:
还有具体的重启后点不亮是什么情况了。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上到0.68

网友:
遇到过 一富士通摔得机器  重启不亮  加焊北桥好的 。。。。

网友:
跑49 69   可以说是比较难修的问题  因为涉及的比较广! 问题不好查。 - 49 一般是PCI 总线上的问题   你可以先单板测试 把(无线, 猫, 蓝牙, 等)给拆了 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 你一个个芯片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