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宏基4530特别容易短路(急)!!!!!!!!!!!

楼主(2010-11-16):
接到一台宏基4530的机子,故障是公共点短路,把公共点的一个电容换了就好OK,但是客户用了半个月又出现大电流,这次短路烧了比较多东西就直接叫换板。换了一块板,客户用了一天又出现大电流,烧坏的是一个公共点反接二极管,拆了OK。于是又把机器装了起来,试了几次机,又出现大电流,拆开机一量,烧坏地方和第一次的地方一样还是一个电容,写到这里我已经无语了,接着把电容换了,这次特别小心,仔细把主板看一遍,所以把主板全部地方都贴上了一层绝缘麦拉,心想这次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可是又试了几次开关机之后又出现大电流,烧了一大片,因为板子有保,所以这次不敢动大手脚,只有退回保修!郁闷,难道这板通病就是这样吗?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应该从客户的电源适配器方面考虑,山寨版的适配器里边滤波电容很小,对笔记本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
傻啊,光搞板子,怎么没换适配器啊,无语了啊!傻得可爱!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试机都会短路应该和适配器没有多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