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天还没修好,一张杰微的945GZ,关机后再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0-11-16):
一张杰微的945GZ,拿到手的故障是风扇闪一下就灭。断定是VCORE短路。换掉坏的MOS管后,再点, 不用一会儿又坏。万用表一测,刚换的管又烧掉啦。再换掉PWM ISL6566和坏掉的MOS管,上电试机基本正常。哈哈,以为钱到手了呢。谁知,点关机后,拔掉电源插头,等会再插上电源插头,再点开机,晕,不跑码。传说中的不跑码,我最怕的。怀疑CPU没有上好,于是重新装上775的风扇,卡紧罗丝,接着试,关机后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电源插头,再点开机,NND,接着不跑码。我就摘串口,刷BIOS,试了好多次,再终结果都是一样,在些求助各位大哥, 怎么办好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导致管子被击穿的吧。VCORE的电容全换了吧。当然只是一种假设。

网友:
VCORE的电容没有看到会鼓包的,没有换。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个INTEL原装板,烧了一大堆管子,呵呵。

网友:
你修好了吗,我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所做的维修动作就是CPU供电,我想你是不是把这颗CPU换到另一块好的板上试下?我有个惨痛经验也是修CPU供电当时自以为供电正常了,结果把CPU一上也点亮了,断电后再开不亮,过后查CPU也灭了。

网友:
过来取点经验 不知道是否解决了?

网友:
按不上电的处理,怎么不先用假负载测试呢

网友:
用手压住 ISL6566芯片看能不能跑码,有时候芯片没换好有虚焊不跑码,

网友:
杰微的板子。9202是通病啊。换下试试吧。

网友:
CPU没有问题,换过N个CPU试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不开机 CPU 供电多少?

网友:
不跑码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测CPU供电的波形,发现MOS管的G极控制波形不正常。跳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