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6F 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0-11-16):
刚接到一台华硕的小本,客户以前就换过板 。现故障是不定时断电 。有时没进系统就断 有时近系统好就才断,有时开机就断,不是CPU风扇散热的问题。外接电源换过 ,用电池也一样。
华硕
cpu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你换个试试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某一部位 电容不良拉低的哦

网友:
都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