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流跳变问题!请高手详解!

楼主(2010-11-16):
今天修个明基的老
笔记本
是台式机的CPU 内存是笔记本的,故障是有时不显集成显卡,不亮的时候看电流跳变一次后不动,而亮的时候却是跳变多次然后出LOGO的。
笔记本

网友:
跳变一次肯定是亮不了机的
有可能是 档内存
具体可插上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过这样一台机器,也是这样,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也是集成显卡当初,以为是显卡问题,加北桥,没反应,后来才后悔了,估计,我跳变了2次,估计是档内存了,。。

网友:
跳变要看是从小一直增大跳还是增大后又减一点再往上跳,向上摆一次说明已经有一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第一次自检不过,重点检查CPU、BIOS、桥,向上摆两次重点查内存,向上摆三次重点显卡,但有时跳变太快,看不清,而且你要去感觉哪个是摆点,

网友:
换内存试试,量一下工作电压!

网友:
老机了上诊断卡,看出来什么码,有个目标呀

网友:
桥虚焊的问题吧?内存找个换就行了啊

网友:
跳一次很可能是CPU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