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200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0-11-16):
雷击机,第一次拆机裸机通电亮机,装上后通电短路,拆机发现充电芯片8602烧,换后开机电流能升到0.6A,几秒后下降为0.05A,不装内存为0.4A左右,5V,3V,1.8V,1.5V,0.98V均正常,求思路,谢谢

网友(2011-01-18):
我也接了一台开机不显示 头晚上开机用的好好的 第二天开机就不显示了   通电后 裸板电流上到720MA 没有检内存的动作  现怀疑BIOS损坏 不知有师傅碰到过么  时钟  复位都有 集成显卡的 机器散热良好
CPU电压。1.07V

网友(2014-10-06):
好了没。。我也遇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