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SU4显示器灯闪黑屏

楼主(2010-11-17):
昨天接了一台长城L9SU4显示器,故障是正常使用8分钟后,指示灯灭1秒钟然后亮4秒,之后又灭1秒亮4秒,一直是这样反复,同时屏也随之闪,屏PCB板屏排线处发出有规律的响声。
若拔掉屏排线后就不会出现以上故障了,只不过是白屏(没插屏排线)。
谁知道是PCB板上哪里坏了,测RT9164A三端稳压块输出端对地短路,拆下它单独后测量它没坏,到底哪里坏了,谁修过这种故障的机器?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行吗

网友:
换电源板滤波电容

网友:
换个驱动板,确定驱动板问题。或者换个RT9164A。或者,看它是从多少伏稳到多少伏,换个类似的稳压块(可加到原线路上)。望最后怎么解决给个结果。

网友:
好像是灯管老化了,先换块通用高压板上去看看。

网友:
LTUG E3升压芯片第一脚对地有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在电阻和电容之间飞根线接地,故障排除。这好像不是最好的办法,只希望将来别再出同类故障,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网友:
又出故障了,屏虽然不闪了,但图像发白。愁啊!

网友:
还是高压的问题先把高压的保护反去掉查一下是那一路引起的保护更换相关元件。

网友:
换了灯管故障依旧,时间太长了,用户不同意修了,不过听他说以前的机器在保修期内都是返到厂家修的,是液晶屏的问题。具体哪里坏了谁知道?

网友:
先换主板试下 这种有修过屏短路问题  查电容 或小IC

网友:
象这种情况先要用通用的板子点一下确定一下大体是哪里的故障,就好了。

网友:
有台长城显示器每次开机用多半个小时后开始屏闪,亮3秒灭1秒,电源灯也一直这样。我断开高压部分后,指示灯还是一直闪,应该是屏PCB板故障,正常时检查3脚贴片LD1117A输入5V,输出3.3和2V,出故障瞬间变为0V。也就是主板给屏供电压瞬间为0V,请问是哪里坏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原来是主板上有两个电解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真是耗费了我不少时间啊。

网友(2014-01-04):
学习 下  除了换  要怎么修

网友:
这是光驱动板没电源板的吗?需要适配器的那种?     如果是的话你就把驱动板上进电口那的16V电容换掉。别管它鼓包没鼓包   换下试试

网友:
机子应该给回客户了吧   这种问题多半是电容引起的   你也可以试着把屏线拔掉  然后看灯管反应    或者借其他屏的灯管来点亮   进一步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