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200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0-11-17):
雷击机,第一次拆机裸机通电亮机,装上后通电短路,拆机发现充电芯片8602烧,换后开机电流能升到0.6A,几秒后下降为0.05A,不装内存为0.4A左右,5V,3V,1.8V,1.5V,0.98V均正常,求思路,谢谢

网友:
掉电有几种情况,一是有短路,二是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CPU也挂了吧!·可能

网友:
晕乎乎,第二天上班再试竟自己好了.....真是莫名奇妙,只是电池不能充电,测8602的P1对地短路,应该是IO坏了吧,不换了,花太多时间不值,让他外接电源用哈,其它正常就OK了~~

网友:
换一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可以正常进系统干吗换桥呀?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
查查充电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