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 怎么区分5V和3.3V

楼主(2010-11-17):
32脚BIOS  PLCC32  和  FWH/LPC  怎么区分  ,  5V 3.3V   是BIOS本身决定还是主板决定?

网友:
看图    FWH/LPC    和     PLCC

网友:
有5v供电 和3.3v供电的! 看28脚接不接地 5v供电的28脚不接地!3.3v供电的28脚接地 两者不能互换

网友:
以前看帖都不懂的顶帖,很傻。现在上天再次给了我顶帖的机会, 我会珍惜,如果非要我在顶帖的次数上加个期限的话, 我的答案是:见帖就顶。

月饼 -30 你乱顶一次扣30分!再顶直接禁言!

网友:
请问三楼,供电判断出来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一并判断总线类型列?5V 是plcc的?3.3V是LPC的可以这么理解不?

网友:
查BIOS资料或者测量BIOS 32脚是多少V
只能这2个办法准确。其他都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