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520 Z03 有这主板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11-17):
请问各位师傅,acer as4520 z03上面红线里是不是少了一个排阻
主板
ACER

网友:
自个顶一下

网友:
手头刚好有这样一张板,那个电阻是没有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确定那个排阻是没有的。
我这台机就这个桥坏了,还没买到~~~

网友:
我也是桥坏了,植求后再上,桥挂了,
,第2台想说不值球,直接加焊,桥也挂了,晕。上225,下285 这样都挂了,唉~

网友:
那里的确是空的

网友:
这各桥比较难做。华硕有做过几台。4520的还没有做过。这机子显卡也爱坏。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那个确实没有电阻的

网友:
哎!我昨天也秒杀了一个ATI 1300的芯片。外接正常。黑屏。现在直接对地了。

网友:
4520的桥非常难做,直球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加焊这个桥很容易造成不开机。它的CPU和非常容易坏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坏了 昨天又有一台 加焊直接搞定

网友:
MCP67M/MCP67MV的桥比较难做,只要你温度控制的得当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建议使用无铅球封闭,这样可提高使用周期

网友:
买了2个MCP67MV桥(测试的),把2台机器都上了,完事交机了,这桥目前市场上还真的买不到新的,一般市场卖的新桥有很大可能都是假的,
听测试厂(专测芯片)说的,目前手上又有一台了4520g,也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