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VD2-MX其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17):
P5VD2-MX(集成显卡的主板.)正常开机。正常进系统。进系统过十分钟左右。屏不亮(主板风扇在转)说明主板没断电。我测量了CPU下管都没电压。上管有12V电压。还有北桥南桥内存都有电压。把主板断电后再开机不跑码。非要把主板断电十几分钟。(好像等它冷了才能开机正常跑码CPU下管才有电压。)是低座问题还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还是???。。。。。。求助中

网友:
看看CPU的温度正常不,换个CPU试下,这板CPU底座容易空焊

网友:
楼上的瞎撤蛋!在使用过程中黑屏了,CPU电压没了,这就是问题点!修CPU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 以前修过的845一样,修不好。找不出那里的事,我的是MOS管下管。刚开机MOS供电是1.0V然后慢慢的上升到1.4V左右就可以用了,要10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