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求助

楼主(2010-11-17):
有一块小影霸7300GT的显卡..

     把显卡插上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再按开机按钮也没用...

必须把电源线重新插一下才能有反应..

   请求思路与方法

网友:
典型的12V短症状。。。。先查显卡上12V短......显卡正面金手指朝下左起数1、2、3脚和反面金手指朝上左起数第2、3脚。。。。

网友:
LZ 确定主板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讲的详细一点怎么查..是打阻值还是怎么的..

      我是新手刚学的....

  谢谢...

网友:
先打阻值看12V是否对地短。。。。。若对地短,查PWM外围(电源管理IC及场管)及12V支路(看12V滤波电容是否不良尤其是贴片电容)

网友:
测黑色电感边上的那几个场管有短路的换掉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测场管...场管跟MOS管是同一个东东么.....

场管是不是要拆下来才能测的....如果旁边的贴片电容有问题..场管的特性是不是也是坏的表现

网友:
呵!~ 还有...风枪吹场管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把电容拆下来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场管就是MOS管的一种 只要在同一线路上的元件有问题都影响到测量的数值。

网友:
像这样已经是12V接地了。。用笔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