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时质配器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0-11-17):
朋友拿一台笔记本让我看,开不了机。插上电源适配器,则指示灯不停闪烁。我让它充了一会儿电,还是无法开机。取下电池一摸,有点发烫,同时笔记本内部有一种烧焦的味道。

上网查资料,都说指示灯闪烁是南桥烧坏了,果真如此?

网友:
指示灯闪烁的话,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或或是适配器的带载差了.你的情况可能是机器里面有对地短的地方.

网友:
沒錯電路板零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