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中VS电压为什么电路图中找不到

楼主(2010-11-17):
天意F41起源电压VS就是VIN吗?求教

网友:
你修的哪个主板,应该是电源口那边,我看过图纸,有的

网友:
看这个图,vs是这里来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402440017/QQ/WinTemp/RichOle/PMS0R(F([_%7BLWM@9H]JF898.jpg

网友:
对不起,图片没传好

网友:
VS是待机以后的一般是1.8VS 3.3VS 5VS怎么会是VIN呢!

网友:
原来没有留意到这个东西啊,,,在屏幕的左下角,现在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