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助

楼主(2010-11-17):
一款长城电源,220V滤波大电感上有个电容,这个电容被烧得面目全非,想请教电容烧成这样,电感有没有坏啊,这个电容要不要换上去或者直接取掉就可以。见付图

网友(点评):
没见过有这个电容的。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检查其他各零件都没有烧坏。

网友:
交流电容0.22UF/275V,换上去有好处,能改善功率因素。

网友:
很多长城电源都没有这个电容的,只有这个电感。

网友:
电感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坏的可能性不大。不接电容也行。

网友:
表只能测出断路,匝间短路又测不出来

网友:
修过好几个都没发现有这电容也!直接不要它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直接短路也照样用!不过没有补偿罢了!

网友:
滤波效果会差了。

网友:
这个两个元件起电网电压净化作用。。。再一些劣质电源里是不会有的。。。

网友:
电容烧坏,电感会通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