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 刷了bios 待机偏大???

楼主(2010-11-17):
清华同方  k40   单内存槽的  刷了bios后   待机偏大  不促发了 ????

网友:
是不是bios  ic短路了

网友:
是刷的 资料的问题吧 我换了几个有行 的               又 有几个又不行的 真很郁闷 用的是威磊的编程器刷了十几个了 只能好一半    有的 多刷几次就又ok   (you从料板上重新拆的bios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