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急用,谁能帮我解答

楼主(2010-11-17):
我有一块主板,开机断,就是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望师兄们帮忙解答一下
主板

网友:
一般是供电短路

网友:
开机掉电吗?查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特别是小4PIN

网友:
先把CPU 供电拔了试一下 如果不掉电的话 应该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问题不太清楚,想帮助也不行哦,只有先看看CPU供电,一步一步检测

网友:
查供电电路

网友:
先测电源接口对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