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显示器,怪问题。(白屏)

楼主(2010-11-17):
我这联想液晶显示器有个怪问题  没遇到过。插上电源按开机键白屏。在通电的情况下把屏线拔掉再插  就显示了 ,一切正常,要是在把开机键按一下正常的情况关机了。再开机有是白屏 ,再把屏线直接拔掉插上 又正常了。怪。。。。。不知道到底是屏板问题呢还是驱动板问题呢?

网友:
如果屏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你可以分开测一下  测的时候最换根屏线

网友:
如果液晶屏没有问题,那就换根屏线,再测高压板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