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网络用什么网卡好?

楼主(2010-11-17):
给网吧装无盘网络,用什么网卡好,要便宜,速度快,稳定

网友:
无盘站系统在服务器上,要先通过网卡工作,然后才能调入系统,最好各终端网卡一样或驱动程序能通用,在做站时做好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         路过下 看看

网友:
必须要用千兆的网卡D-LINK DGE-530T   TG-3269C  淘宝网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主板自带的intel网卡

网友:
主板如果牌子不同网卡芯片就会不同,买独立网卡吧。 8139就好 了。

网友:
用8169 价格启动芯片   或者用intel的网卡也行 但必须前兆

网友:
无线的用tp-link的不错我一直用

网友:
有多少台客机!一般用主板本身的网卡没什么问题!这样成本底!交换机用百兆的都可以!但要有一个千兆的服务器进口!

网友:
要做的话 8139就可以  想好的话 用intel的网卡 稳定性 吞吐量都更可靠  最主要的是要带启动芯片的

网友:
服务器要用Inter 千兆卡   客户机一般主板自带千兆即可 无千兆那用TPLINK的8169

服务器的网卡你用的越好你的麻烦事就越少 自己斟酌吧

网友:
无盘网卡8139 8169的老的常见的比较适宜,好的网卡反而不好用

网友:
INTEL网卡,60元一只

网友:
gbn配合gbswitch。。server也得上gbn。

网友:
如果交换机不是千兆的,那么还是用百兆网卡吧.82550 二手市场12元一张.

网友:
intel的二手千兆网卡  淘宝很多  很便宜

网友:
还是英特尔的千M独立网卡比较稳定,

网友(2011-01-29):
英特尔的网卡吧,

网友:
我做无盘.都用千M网卡.
服务器用intel pro网卡.客户机一般用8168或8169.
见意用8168网卡,PCI-E的要强一点.整体速度要快一点.当然有足够的钱客户机也可以用1000M的intel网卡.一般很多主板自带8168网卡.
上面有同志说用8139.用8139的不用开张了就可以关门了.

网友:
服务器要用千M网卡,工作站全部都用普通的8139就可以了,当然板载的也一样了

网友:
求无盘工作站的组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