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消W2K默认共享?

楼主(2010-11-17):
请哪位大虾告知下,怎样取消W2K默认共享?详细点啊

网友: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vices/Lanmanworkstation/parameters”,新建一个名为“AutoShareWKs”的双字节值(”DWORD值”,把英语翻译一下就出来了。 D是double(双)的缩写,WORD就是字节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双字节项”),并将其值设为“0”,然后重新启动电脑,这样共享就取消了。

网友:
禁止C$、D$管理共享
对于服务器而言:
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eters
Name:AutoShareServer
Type:DWORD
Value:0
对于工作站而言:
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eters
Name:AutoShareWks
Type:DWORD
Value:0
修改注册表后需要重启Server服务或重新启动机器。
注:这些键值在默认情况下在主机上是不存在的,需要自己手动添加。

禁止ADMIN$缺省共享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eters
Name:AutoShareWks
Type:REG_DWORD
Value:0x0

限制IPC$缺省共享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Name:restrictanonymous
Type:REG_DWORD
Value:0x0(缺省)
0x1 匿名用户无法列举本机用户列表
0x2 匿名用户无法连接本机IPC$共享
说明:不建议使用2,否则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服务无法启动,如SQL S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解详细,非常感谢